保险管直接连通,问题大吗?

楼主(2008-10-13):
前天修一方正的
笔记本
,故障为不开机,经查为主板掉一螺丝引起19V后面一电容击穿,一保险断路。因手头没有这两元件就直接去掉电容(旁边还并有3个同样的电容),连接保险,一切正常。不知问题大吗?保险管上写一个7字,不知是不是7安培的?
笔记本

网友:
问题不大,不过最好能补上

网友:
电容也就起滤波作用,少一个可能影响不是太大,不过最好还是能补上。否则出现啥不稳定故障也说不定,笔记本很挑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