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问下有关跑线路的问题] 新手]

楼主(2008-10-13):
怎么跑。
听人说很易的。
比如一块板。
不用接电吧?
用万用表。二极管档。如何跑啊?
比如测电阻会响的话。就是说已坏了么?不是保险电阻。这样说这个东东就坏了?
线路是如何跑的?不懂电路图这些。
怎么跑?

网友:
跑线路要有目的的跑才有收获。最好是用一有板有图的对照跑。跑起来后可以分部分跑,比如SB部分、内存部分等。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。一般的数字表的二极档在阻值50下就会叫,不能因为叫就盲目的断定为坏,要看准标称。

网友:
那跑的话。怎么才叫坏啊。一般跑线路是查什么东东?

网友:
跑线路好郁闷啊.......

网友:
不同需要跑的目的也不同,如果你是想学修,那你跑的目的就应该是了解和熟悉主板各主要部分的基本工作原理。练习的时候如果有必要还要下掉元件(比如桥、IO等),这样跑的才“真切”。关于跑的时候什么才是坏,那就是下步的问题了,需要你的电子基础知识和你对主板基本电路的理解和掌握。最简单的比喻二极管,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判断测量二极管,那你就不能断定它的好坏。所以,跑线路前建议先学电子基础知识,这对你以后的维修(如果你有维修的目的)很重要。

网友:
这些测好坏大约知道。。这个跑的就是查那个元件坏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跑线路就可以知道它是经过什么元器件到目的地. 然后再查元器件是否损坏...

网友:
自己斗是没目的的跑,坑能还不知道各部分的原理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觉得用负极跑的话,很多地方都通的,如果用正极的话就很少地方能通的了...不知为什么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