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754主板

楼主(2008-10-13):
故障板型号:精英754针     VT8237南桥   IO :8705
故障现象:关机后,隔十秒钟自动又上电
处理过程:
               1, 检查BIOS跳线------正常
                2, 清除BIOS设置,重新设置BIOS参数--------无效
                3., 取掉BIOS芯片,上电.再关机(想看看是不是因为BIOS资料不对引起的)…………隔一分钟左右又自动上电(间隔时间明显长了)
                 4:看到ATX插座附近有IT8282M,更换。-----------无效

                    因为要下班了,就没有再进行下一步。明天继续
                    隐约觉得桥挂了

                   卖出去还没有过保的板呀!

有没有高手朋友出一良策
谢谢了

网友:
为什么不换一下IO试试看呢?

网友:
有可能啊,一般桥出点点小问题,就会产生些怪问题的啊,让大家认为没得思路搞.

网友:
这只IO不管开关机的

网友:
那就有可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今天又检查了一下
发现故障有随机性

有时正常,有时关了机三五秒种就自动开机,有时十来分种才自动开机

:Q

网友:
你看看BIOS里有一项BY PCI CARD WAKE UP的,关掉.还原默认值它也是开启的
我之前一片还以是桥没换好呢,后来把那个关了就OK了,现在用一年多也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