损坏的照片恢复

楼主(2008-10-14):
那位兄弟能给指点下,JPG格式的照片只能打开一半,有的打不开,怎么解决,有没有修复工具,,先谢谢了

网友:
这个不属于损坏吧。。。

应该是拷贝的时候没有完全写入。。直接就拔了设备所致。。。

所以只有重新拷贝。。。。

网友:
多换几个恢复软件试试 ,实在不行只有一个可能,照片在物理上已经坏了

网友:
重新拷贝一个就可以了

是不是拷得不全,重新拷贝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也有过一样的问题,凡是用数据恢复出来的有的,文件还会大不开,和乱码的现象,照片也打不开,哎 害的我几年前的照片多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