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主板点机最低要求外接设备是什么?

楼主(2008-10-14):
不接LVDS,不接键盘和鼠标,只装上内存,CPU,显示用VGA接口,只看主板能否点亮而已。。。可以吗?

因为我今天这么接了一下,板子没点亮来着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些板子不支持直接外接。要进系统后用快捷键才能切出去。

网友:
我估计我上次的NEC的本本就是这个问题,不能用直接外接的.估计还是屏的问题大啊.

网友:
但是我试过好机的啊,开机后,能在显示器上看到开机画面的。而且了,现在没点亮的现象很奇怪。当接上19V电源后,没有按电源开关,CPU就开始发热,甚至发烫,而按了电源开关以后,板子并没有反应,风扇没有转。。。有点郁闷来着。。。呵呵

网友:
一般接CPU 内存,有显卡接显卡用外接就可以看到画面了,但有少数的机器在开机时是不支持外接的,像V3000中有些BIOS版本比较高的就这样,如果你要想看主板到底有没显示,你可用示波器看看LVDS 接口上数据线有没波形,大概的判断一下

网友:
有可能是 CPU供电的问题,我昨天遇到的情况跟你差不多

网友:
用诊断卡看它跑多少啊  你说没按开机键CPU发烫   它多久后发烫啊

网友:
正常来说,插上电源以后。不开机CPU会产生热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