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液晶开机闪一下后关闭背光。(已解决)

楼主(2008-10-14):
液晶型号为优派VE 710b

故障如下:

开机瞬时间闪一下(约1-2秒),之后黑屏,进入系统之后仔细侧视看能看见桌面显示的图标和文字,操作电脑也显示正常,就是背光完全不亮。此时如果拔下VGA数据线之后再插上,屏幕瞬时点亮之后又回到原来黑屏状况。完全不插入VGA线能在黑屏状态下看见显示“无信号输入字样”。

拆开液晶内电路板仔细观察,发现有一电容(C823)顶部已经隆起,但尚未击穿,该电容型号为:470uF,25V;另一处有一电容(C903)有微微隆起状,也尚未击穿,该电容型号为:470uF,16V。其他电子元件未见异常。

粗略地看了一下电路,这两个电容都不在灯管所需高压输出口附近。该电板输入220V,电板清晰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为电源电路,一部分为逆变电路(高压板)。其中470uF 25V电容在电源电路,470uF 16V在逆变电路。

问题:
1.是否是这两个电容已经坏了,无法产生高压点亮背光?如果是,直接换上两个电容是否可以?其他元件有没可能损坏?

2.两个电容尚未击穿,也未见其他电子元件有外观上的异常,有没可能电路板正常,而背光灯管烧了?

网友A:
這位兄弟!~

1."電容"  的好壞~~不是用你目前的思維    "尚未击穿"  來判定好壞
     電容 只要有~   已经隆起 ~ 就要更換

2.两个电容尚未击穿,也未见其他电子元件有外观上的异常,有没可能电路板正常,而背光灯管烧了?

ans:當人有可能,只不過以viewsonic的品質來說~一般燈管是很不容易壞的
       比較常遇到~多是~"人為"~搞壞的

网友B:
有发贴子的时间换两个电容也许机器就已经好了

网友:
把电容换了再说,电容鼓包就是说它光荣退休了

网友:
换了电容就好了。这就是电容的漏电了。电压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這位兄弟!~

1."電容"  的好壞~~不是用你目前的思維    "尚未击穿"  來判定好壞
     電容 只要有~   已经隆起 ~ 就要更換

2.两个电容尚未击穿,也未见其他电子元件有外观上的异常,有没可能 ...

谢谢XD,因为是新手,所以问题比较弱智,见笑了。

感觉优派的液晶并不怎么样,液晶屏竟然是“中华”,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发贴子的时间换两个电容也许机器就已经好了

不是职业搞这个,所以手边没有可替换配件,想问清楚再一次买齐。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你不在这里问,修机器不就是一看,二闻,三摸。看有没有电子元件有没有坏了,有坏了的,肯定是要换的,有没有板子烧焦的,二闻有没有异常的气味,三摸有没有什么电子元件温度过高的,这是最基本的。

网友:
除了这三种比较直观的方法外,就是借助于仪器了,电容不管短没有短路,只要鼓包你就要,把它给换了,不然就会有其它情况的发生,再检查其它的电路,看看后面的电路有没有其它的地方有电阻阻值不对的,或二极管短路的,我这是在这里给你说维修过程,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是灯管不行了。

网友:
谢谢LS的。你说的“摸”是指直接带点摸电子元件?带电的时候摸高压条可能会挂人呢。

网友:
那個相同電壓回路的其他電容應該一併換掉

网友:
把电容换了再说11111

网友:
您不用錶測的?
佩服...

网友C:
人家都没有表,也没有烙铁,直接就说尚未击穿,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人家都没有表,也没有烙铁,直接就说尚未击穿,厉害

有表,但是不知道怎么测

有烙铁,但是还没买到替换元件,不知道拿什么焊

网友:
如怀疑是灯管,接个灯管试下,如怀疑是高压板,就装块试下。再不行,我也不知道了。

网友D:
电源滤波电容坏而造成高压电路不工作的.属于典型故障.所以碰到这类现象就直接换电容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源滤波电容坏而造成高压电路不工作的.属于典型故障.所以碰到这类现象就直接换电容.

谢谢啦!今天直接换了两个电容上去,搞定了,真简单!成本2元!

网友:
我真的服了楼主了,直接判断,不须要仪表检测,强!

网友:
不是我不想检测啊,有万用表,但是不会去测量,所以只能靠直观判断撞运气了。

网友(2009-05-20):
优派电源板发热较大,电解电容易坏.
最好都测一下,电源部份整流滤波400伏150u电解也是重点。

网友:
电容只要有鼓的就要先换,换了再测其它问题。亮一下就灭的问题大部分都不是电容造成的。如果没有其它元件烧毁也要全部焊点加焊一下,有可能是虚焊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