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维修试题

楼主(2008-10-14):
主板维修试题
  专业: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:_____________
  一、
  填空题
  1)  时钟芯片需要与____________晶振连接在一起工作,为主板其他部件提供时钟信号.
  2)  ATX电源插座可以提供___________、___________、___________等几种电压.
  3)  主板诊断卡上”CLK”指示灯是指___________信号,reset灯表示___________信号。
  4)  电容器上标注“5R3”,表示电容器的容量为___________
  5)  LM358芯片属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6)  ATX电源的第___________脚负责开机控制
  7)  主板键盘、鼠标接口电路中易坏元器件主要有___________
  8)  USB接口中共4根连接线,分别是___________
  9)  CMOS跳线的作用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10)  低压差三端稳压器1117的好坏测量方法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11)  CMOS随机存储器的容量一般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12)  三端可调精密稳压器TL431的作用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13)  主板复位电路主要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元器件组成。
  14)  主板CPU的复位信号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设备产生
  15)  单相供电电路可以提供最大___________A的电流
  16)  BIOS芯片中的CE/CS脚的片选信号不正常,说明___________设备不正常。
  二、
  选择题:
  1)___________是电脑系统中最大的一块电路板,是整个计算机的中枢。
  a)cpu  b)显示卡  c)主板  d)声卡
  2)下面属于主板供电电路是___________
  a)CPU供电电路        b)时钟电路           c)芯片组供电电路         d)内存供电电路
  3)下面属于主板接口电路的是___________
  a)键盘鼠标接口电路  b)USB接口         c)串口并口电路           d)软驱硬盘接口电路
  4)电感器的表示符号是___________
  A)  r  B)  c  C)  l  D) d
  5)在ATX电源所有供电输出无误后的___________后,ATX电源会由第8引脚向主板发出3V—5V的PG信号。
  A)立刻  B)60ms  C)100ms  D)100ms-500ms
  6)atx电源的3.3V电压由ATX电源插座的第________脚提供
  a)   1  b)     5  c)  2  d)    11
  7)20针ATX电源接头中,输出+5V电压的是第________针脚
  a)4  b)6  c)19  d)20
  8) BIOS的主要作用是_____________
  a)硬件中断服务  b)BIOS系统设置程序  c)POST上电自检          d)BIOS系统启动自举程序
  9) 下面哪些是造成USB接口电路故障的原因___________
  a).USB接口电路中供电针上的保险电感损坏   b)USB接口插座有断针或虚焊
  c)滤波电容损坏   d)数据传输线上的电感损坏
  10)CMOS随机存储器的主要特点是: ___________
  a)功耗低(每位约10毫微瓦)    b)可随机读取或写入数据
  c)断电后用外加电池来保持存储器的内容不丢失   d)工作速度比动态随机存储器(Dram)高
  11)下列哪些原因会造成开机电路故障___________
  a) 南桥旁边的晶振或谐振电容损坏     b)电源第14脚经过的三极管二极管损坏
  c)南桥损坏  d)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
  12)南桥触发电路正常工作的条件是_____________
  a)为南桥提供让供电为+3.3V    b)CMOS的跳线帽上提供2.5V~3.3V电压       c)提供32.768khz 频率的时钟信号
  13)主板开机电路工作后,将ATX电源的第______脚高电位拉低,触发电源工作,使电源各针脚输出相应电压,为其它设备提供正常供电.
  a)   9  b)  8  c)  14  d)  1
  14)主板的CPU供电电路中主要包括下列哪些元器件__________
  a) 电源控制芯片   b)电感线圈   c)场效应  管d)电解电容
  15)CPU供电电路中的易坏元器件,主要有_________
  a)电源管理芯片  b)场效应管   c)滤波电容
  16)内存供电电路主要是向内存提供其所需的_________几种电压
  A)3.3V  B)2.5V  C)1.25V  D)12V
  17)下面哪些原因会造成复位电路故障____________
  A)复位开关(RESET开关)无高电平  B)无时钟信号   C)南桥或北桥坏  D)复位芯片损坏
  18)下面不属于CMOS电路的元器件的是________
  a)晶振  b)谐振电容  c)电池  d)北桥芯片
  三、简答题
  1)   BIOS芯片的主要作用是什么?
  2)主板中主要电路有哪些?
  3)如何识别二极管的极性?
  4)简述电容器好坏判断方法
  5)简述主板出现故障后的处理顺序
  6)ATX各针脚输出电压是多少?
  7)实时时钟电路的作用是什么?
  8)简述开机工作原理?
  9)画出CMOS电路图
  三、
  绘制并分析电路图工作
  开机电路图:
  主板开机电路图:
  键盘、鼠标电路:
  内存供电电路图:

网友:
1。网上搜索得来,没有标准答案,各位自己看。
2。新手自己一个一个去弄通,或者请教老鸟,或找资料自己解决,或者本论坛上找答案。
3。本人不作答,否则就没有意义了。

网友(2008-11-14):
:一 (2)  +12V,-12V,+5V,-5V,+3.3V,SB+5V(待机电源,独立于+5V)。另外ATX1.2版以后,取消了-5V电压的供应,并且加强了+12V的输出能力。
   (3)CLK 总线时钟    只要一块空板(无CPU等)接通电源就应常亮
       RST 复位    开机或按了RESET开关后亮半秒钟熄灭必属正常\
    (4)
  (5)
  (6)+5VSB、PS-ON”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,只要控制“PS-ON”信号电平的变化,就能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。“
   (7)键盘、鼠标接口电路中最容易损坏的就是贴片电阻、贴片电感(开路或者虚焊),滤波电容短路,保险电阻开路等情况
  (8)
红 白 绿 黑 无效
红 白 绿 黑 空针
  (9)在CLEAR位置是清除CMOS设置,包括时间,启动顺序等;
在NORMAL位置就是正常状态。。
  (10)
(11)CMOS的有效存储容量128个字节
  (12)TL431是精密电压基准集成电路。TL431有两种封装形式:一种为TO-92封装,它的外型和小功率塑封三极管一模一样;另一种为双列直插8脚塑封结构。TL431有三个引出脚,分别用K、R、A表示,其中K为控制端,R为取样端,A为接地端,TL431损坏后,如无同型号的进行更换,可用KA431、μA431、LM431、YL431、S431、TA76431S、μPC10931J等直接代换。
  (13)门电路、三极管、电阻跟桥,这是我之前用一张空的848板(板上无任何元件的)跑出来的
  (14)北桥
  (15)单相供电一般能提供最大25A的电流
  (16)

网友:
二、
  选择题:
  1)_主板__________是电脑系统中最大的一块电路板,是整个计算机的中枢。
  a)cpu  b)显示卡  c)主板  d)声卡
  2)下面属于主板供电电路是_____C______
  a)CPU供电电路        b)时钟电路           c)芯片组供电电路         d)内存供电电路
  3)下面属于主板接口电路的是___________
  a)键盘鼠标接口电路  b)USB接口         c)串口并口电路           d)软驱硬盘接口电路
  4)电感器的表示符号是_______C____
  A)  r  B)  c  C)  l  D) d
  5)在ATX电源所有供电输出无误后的___________后,ATX电源会由第8引脚向主板发出3V—5V的PG信号。
  A)立刻  B)60ms  C)100ms  D)100ms-500ms
  6)atx电源的3.3V电压由ATX电源插座的第__A C______脚提供
  a)   1  b)     5  c)  2  d)    11 \
    7)20针ATX电源接头中,输出+5V电压的是第__A______针脚
  a)4  b)6  c)19  d)20
  8) BIOS的主要作用是_______A______
  a)硬件中断服务  b)BIOS系统设置程序  c)POST上电自检          d)BIOS系统启动自举程序
  9) 下面哪些是造成USB接口电路故障的原因_____B____D__
  a).USB接口电路中供电针上的保险电感损坏   b)USB接口插座有断针或虚焊
  c)滤波电容损坏   d)数据传输线上的电感损坏
  10)CMOS随机存储器的主要特点是: ____C_______
  a)功耗低(每位约10毫微瓦)    b)可随机读取或写入数据
  c)断电后用外加电池来保持存储器的内容不丢失   d)工作速度比动态随机存储器(Dram)高
  11)下列哪些原因会造成开机电路故障__C_____A____
  a) 南桥旁边的晶振或谐振电容损坏     b)电源第14脚经过的三极管和二极管损坏
  c)南桥损坏  d)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
  12)南桥触发电路正常工作的条件是____A_________
  a)为南桥提供让供电为+3.3V    b)CMOS的跳线帽上提供2.5V~3.3V电压       c)提供32.768khz 频率的时钟信号

网友:
楼上选择题错的不完全的有点多. 还是仔细找资料核对一下.

网友:
谢谢楼主!太好了,严重支持!

小飞 -5
yzz163 -3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回答一下

  10)  低压差三端稳压器1117的好坏测量方法是______测量输出断电压________________

  选择题:
  1)________主板___是电脑系统中最大的一块电路板,是整个计算机的中枢。
  a)cpu  b)显示卡  c)主板  d)声卡
  2)下面属于主板供电电路是___A________
  a)CPU供电电路        b)时钟电路           c)芯片组供电电路         d)内存供电电路
  3)下面属于主板接口电路的是___ACD________
  a)键盘鼠标接口电路  b)USB接口         c)串口并口电路           d)软驱硬盘接口电路
  4)电感器的表示符号是__A_________
  A)  r  B)  c  C)  l  D) d
  5)在ATX电源所有供电输出无误后的____A_______后,ATX电源会由第8引脚向主板发出3V—5V的PG信号。
  A)立刻  B)60ms  C)100ms  D)100ms-500ms
  6)atx电源的3.3V电压由ATX电源插座的第___D_____脚提供
  a)   1  b)     5  c)  2  d)    11
  7)20针ATX电源接头中,输出+5V电压的是第____A____针脚
  a)4  b)6  c)19  d)20
  8) BIOS的主要作用是__A___________
  a)硬件中断服务  b)BIOS系统设置程序  c)POST上电自检          d)BIOS系统启动自举程序
  9) 下面哪些是造成USB接口电路故障的原因_B__________
  a).USB接口电路中供电针上的保险电感损坏   b)USB接口插座有断针或虚焊
  c)滤波电容损坏   d)数据传输线上的电感损坏
  10)CMOS随机存储器的主要特点是: ______C_____
  a)功耗低(每位约10毫微瓦)    b)可随机读取或写入数据
  c)断电后用外加电池来保持存储器的内容不丢失   d)工作速度比动态随机存储器(Dram)高
  11)下列哪些原因会造成开机电路故障___D________
  a) 南桥旁边的晶振或谐振电容损坏     b)电源第14脚经过的三极管和二极管损坏
  c)南桥损坏  d)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
  12)南桥触发电路正常工作的条件是_____ABC________
  a)为南桥提供让供电为+3.3V    b)CMOS的跳线帽上提供2.5V~3.3V电压       c)提供32.768khz 频率的时钟信号
  13)主板开机电路工作后,将ATX电源的第__C____脚高电位拉低,触发电源工作,使电源各针脚输出相应电压,为其它设备提供正常供电.
  a)   9  b)  8  c)  14  d)  1
  14)主板的CPU供电电路中主要包括下列哪些元器件__ABCD________
  a) 电源控制芯片   b)电感线圈   c)场效应  管d)电解电容
  15)CPU供电电路中的易坏元器件,主要有__ABC_______
  a)电源管理芯片  b)场效应管   c)滤波电容
  16)内存供电电路主要是向内存提供其所需的__BC_______几种电压
  A)3.3V  B)2.5V  C)1.25V  D)12V
  17)下面哪些原因会造成复位电路故障______AC______
  A)复位开关(RESET开关)无高电平  B)无时钟信号   C)南桥或北桥坏  D)复位芯片损坏
  18)下面不属于CMOS电路的元器件的是____D____
  a)晶振  b)谐振电容  c)电池  d)北桥芯片

网友:
5)在ATX电源所有供电输出无误后的____d_______后,ATX电源会由第8引脚向主板发出3V—5V的PG信号。
  A)立刻  B)60ms  C)100ms  D)100ms-500ms
这道题目出的很专业,这个时间只有用PG时间常数记才能抓到,我用过所以我知道。

网友(2008-12-16):
二、
  选择题:
  1)____C_______是电脑系统中最大的一块电路板,是整个计算机的中枢。
  a)cpu  b)显示卡  c)主板  d)声卡
  2)下面属于主板供电电路是A __C_____D____
  a)CPU供电电路        b)时钟电路           c)芯片组供电电路         d)内存供电电路
  3)下面属于主板接口电路的是__A___B____C__
  a)键盘鼠标接口电路  b)USB接口         c)串口并口电路           d)软驱硬盘接口电路
  4)电感器的表示符号是____C_______
  A)  r  B)  c  C)  l  D) d
  5)在ATX电源所有供电输出无误后的____B_______后,ATX电源会由第8引脚向主板发出3V—5V的PG信号。
  A)立刻  B)60ms  C)100ms  D)100ms-500ms
  6)atx电源的3.3V电压由ATX电源插座的第_A_C___D___脚提供
  a)   1  b)     5  c)  2  d)    11
  7)20针ATX电源接头中,输出+5V电压的是第_A__B__C__D_针脚
  a)4  b)6  c)19  d)20
  8) BIOS的主要作用是___D__________
  a)硬件中断服务  b)BIOS系统设置程序  c)POST上电自检          d)BIOS系统启动自举程序
  9) 下面哪些是造成USB接口电路故障的原因____C____D___
  a).USB接口电路中供电针上的保险电感损坏   b)USB接口插座有断针或虚焊
  c)滤波电容损坏   d)数据传输线上的电感损坏
  10)CMOS随机存储器的主要特点是: _A___C_______
  a)功耗低(每位约10毫微瓦)    b)可随机读取或写入数据
  c)断电后用外加电池来保持存储器的内容不丢失   d)工作速度比动态随机存储器(Dram)高
  11)下列哪些原因会造成开机电路故障_B___D_______
  a) 南桥旁边的晶振或谐振电容损坏     b)电源第14脚经过的三极管和二极管损坏
  c)南桥损坏  d)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
  12)南桥触发电路正常工作的条件是__A_______C____
  a)为南桥提供让供电为+3.3V    b)CMOS的跳线帽上提供2.5V~3.3V电压       c)提供32.768khz 频率的时钟信号
  13)主板开机电路工作后,将ATX电源的第__C____脚高电位拉低,触发电源工作,使电源各针脚输出相应电压,为其它设备提供正常供电.
  a)   9  b)  8  c)  14  d)  1
  14)主板的CPU供电电路中主要包括下列哪些元器件_A_B___C____D_
  a) 电源控制芯片   b)电感线圈   c)场效应  管d)电解电容
  15)CPU供电电路中的易坏元器件,主要有_B___C_____
  a)电源管理芯片  b)场效应管   c)滤波电容
  16)内存供电电路主要是向内存提供其所需的__A_B__C____几种电压
  A)3.3V  B)2.5V  C)1.25V  D)12V
  17)下面哪些原因会造成复位电路故障__A___B___C__D__
  A)复位开关(RESET开关)无高电平  B)无时钟信号   C)南桥或北桥坏  D)复位芯片损坏
  18)下面不属于CMOS电路的元器件的是___D_____
  a)晶振  b)谐振电容  c)电池  d)北桥芯片

网友:
20针ATX电源
       3.3V   橙色 +3.3 VDC
2       3.3V   橙色 +3.3 VDC
3     COM   黑色 GND
4        5V   红色 +5 VDC
5       COM   黑色 Ground
6          5V   红色 +5 VDC
7       COM   黑色 GND
8    PWR-OK   灰色 Power Ok (+5V & +3.3V is ok)
9   5VSB   紫色 +5 VDC Standby Voltage (max 10mA)
10    12V   黄色 +12 VDC 字串9
11   3.3V   橙色 +3.3 VDC
12 -12V   蓝色 -12 VDC
13 COM   黑色  GND
14 /PS_ON   绿色 Power Supply On (active low)
15 COM   黑色 GND
16 COM   黑色 GND
17 COM   黑色 GND
18 -5V   白色 -5 VDC
19 5V   红色 +5 VDC
20 5V   红色 +5 VDC

网友:
好啊。理论要扎实

yzz163 -3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 填空题
  1)  时钟芯片需要与14.318晶振连接在一起工作,为主板其他部件提供时钟信号。

  2)  ATX电源插座可以提供±5v、±12v、3.3v等几种电压。

  3)  主板诊断卡上”CLK”指示灯是指时钟信号,reset灯表示复位信号。
  4)  电容器上标注“5R3”,表示电容器的容量为5.3pf

  5)  LM358芯片属于集成运算放大器
  6)  ATX电源的第14(20针)脚负责开机控制。
  7)  主板键盘、鼠标接口电路中易坏元器件主要有电感、滤波电容、上拉电阻、保险电阻

  8)  USB接口中共4根连接线,分别是供电连线(VCC)、数据输出线(-DATA)、数据输入线(+DATA)、接地线(GND)
  9)  CMOS跳线的作用是切断CMOS电路的供电,清楚CMOS存储器中的信息
  10)  低压差三端稳压器1117的好坏测量方法是带电测试1117的中间脚的电压值大小,如果为0或小于3V,则是稳压器损坏
  11)  CMOS随机存储器的容量一般为64字节或128字节
  12)  三端可调精密稳压器TL431的作用是为其他需要电压比较的电路提供基准电压
  13)  主板复位电路主要由复位开关(RESET键)、74门电路、南桥、电阻和电容等元器件组成。

  14)  主板CPU的复位信号由北桥设备产生

  15)  单相供电电路可以提供最大25A的电流

  16)  BIOS芯片中的CE/CS脚的片选信号不正常,说明CPU没有选中BIOS,CPU本身和前端总线设备不正常。

  二、

  选择题:
  1)___________是电脑系统中最大的一块电路板,是整个计算机的中枢。

  a)cpu  b)显示卡  c)主板  d)声卡

  2)下面属于主板供电电路是
___________
  a)CPU供电电路        b)时钟电路           c)芯片组供电电路         d)内存供电电路

  3)下面属于主板接口电路的是
___________
  a)键盘鼠标接口电路  b)USB接口         c)串口并口电路           d)软驱硬盘接口电路

  4)电感器的表示符号是
___________
  A)  r  B)  c  C)  l
D) d
  5)在ATX电源所有供电输出无误后的___________后,ATX电源会由第8引脚向主板发出3V—5V的PG信号。

  A)立刻  B)60ms  C)100ms  D)100ms-500ms

  6)atx电源的3.3V电压由ATX电源插座的第________脚提供

  a)   1  b)     5  c)  2  d)    11

  7)20针ATX电源接头中,输出+5V电压的是第________针脚

  a)4  b)6  c)19  d)20
  8) BIOS的主要作用是
_____________
  a)硬件中断服务  b)BIOS系统设置程序  c)POST上电自检          d)BIOS系统启动自举程序

  9) 下面哪些是造成USB接口电路故障的原因
___________
  a).USB接口电路中供电针上的保险电感损坏   b)USB接口插座有断针或虚焊

  c)滤波电容损坏   d)数据传输线上的电感损坏

  10)CMOS随机存储器的主要特点是
: ___________
  a)功耗低(每位约10毫微瓦)
  b)可随机读取或写入数据

  c)断电后用外加电池来保持存储器的内容不丢失   d)工作速度比动态随机存储器(Dram)高

  11)下列哪些原因会造成开机电路故障
___________
  a) 南桥旁边的晶振或谐振电容损坏     b)电源第14脚经过的三极管和二极管损坏

  c)南桥损坏  d)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

  12)南桥触发电路正常工作的条件是
_____________
  a)为南桥提供让供电为+3.3V
  b)CMOS的跳线帽上提供2.5V~3.3V电压       c)提供32.768khz 频率的时钟信号

  13)主板开机电路工作后,将ATX电源的第______脚高电位拉低,触发电源工作,使电源各针脚输出相应电压,为其它设备提供正常供电
.
  a)   9  b)  8  c)  14  d)
  14)主板的CPU供电电路中主要包括下列哪些元器件
__________
  a) 电源控制芯片   b)电感线圈   c)场效应管
d)电解电容

  15)CPU供电电路中的易坏元器件,主要有
_________
  a)电源管理芯片  b)场效应管   c)滤波电容

  16)内存供电电路主要是向内存提供其所需的_________几种电压

  A)3.3V  B)2.5V  C)1.25V
D)12V
  17)下面哪些原因会造成复位电路故障
____________
  A)复位开关(RESET开关)无高电平  B)无时钟信号   C)南桥或北桥坏  D)复位芯片损坏

  18)下面不属于CMOS电路的元器件的是
________
  a)晶振  b)谐振电容  c)电池  d)北桥芯片

网友:
真是好啊这个题目可以让大家找到看书的要点

yzz163 -3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填空題裡的,5R3跟貼片電阻5R3不一樣喔,我還以為是電阻ㄝ,還要再加強了。

网友:
好题!好题!!

yzz163 -3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看了之后发现要学的太多鸟

yzz163 -30 广告/恶意灌水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

网友:
真是学了不少东西呀 谢谢楼主

yzz163 -30 广告/恶意灌水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

网友(2009-01-17):
yzz163 -30 广告/恶意灌水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

网友:
真是好啊这个题目可以让大家找到看书的要点

yzz163 -30 广告/恶意灌水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

网友:
这些是比较旧的题目,如内存电压都是DDR的,现在DDR2、DDR3都更低

网友(2009-03-06):
我回复的是另一个贴子结贴了,问的是电容能否用万用表测量。以我个人维修经验,部分电容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,把万用表打到电容档。小经验,如果相邻很近的、功能一致的电容,就可以这样测量比较了。如果其中一个电容值跟标示不一样,而另一个一样的话,那100%这个电容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万用表的电容档量程小,可测量的电容型号不多,倒不如花几十到一百元左右买个电容表就可以了

网友:
电容表在线测,准吗

网友:
电阻5R3是 5.3欧姆吧

网友(2009-04-06):
 填空题
  1)  时钟芯片需要与____时钟________晶振连接在一起工作,为主板其他部件提供时钟信号.
  2)  ATX电源插座可以提供______+12V_____、___+5V________、_+3.3V__________等几种电压.
  3)  主板诊断卡上”CLK”指示灯是指_总线时钟__信号,reset灯表示__复位RESET___信号。
  4)  电容器上标注“5R3”,表示电容器的容量为_____5.3微法______
  5)  LM358芯片属于__运算放大器__
  6)  ATX电源的第______4和5_____脚负责开机控制
  7)  主板键盘、鼠标接口电路中易坏元器件主要有______电容,接口的针脚_____
  8)  USB接口中共4根连接线,分别是_红色:电源线(vcc+) 、白色(port-):负数据线、 绿色(prot+):正数据线、黑色(gnd):地线__________
  9)  CMOS跳线的作用是___改回原来的BIOS设置___
  10)  低压差三端稳压器1117的好坏测量方法是____包括三端可调输出和固定电压输出版本(固定电压包括1.8V,2.5V,2.8V,3.3V,5V等,其他电压规格可根据用户定制) 最大输出电流为1A ? 输出电压精度高达±1% ? 稳定工作电压范围为高达15V ? 电压线性度为0.2% 负载线性度为0.4% 环境温度:TA的范围是-50℃~140℃ __
  11)  CMOS随机存储器的容量一般为___64个字节存放系统信息_____
  12)  三端可调精密稳压器TL431的作用是_____可调三端稳压___
  13)  主板复位电路主要由___电容、电阻______等元器件组成。
  14)  主板CPU的复位信号由___北桥____设备产生
  15)  单相供电电路可以提供最大______25_____A的电流
  16)  BIOS芯片中的CE/CS脚的片选信号不正常,说明____声卡_____设备不正常。
  二、
  选择题:
  1)______C_____是电脑系统中最大的一块电路板,是整个计算机的中枢。
  a)cpu  b)显示卡  c)主板  d)声卡
  2)下面属于主板供电电路是_____A______
  a)CPU供电电路        b)时钟电路           c)芯片组供电电路         d)内存供电电路
  3)下面属于主板接口电路的是____A_______
  a)键盘鼠标接口电路  b)USB接口         c)串口并口电路           d)软驱硬盘接口电路
  4)电感器的表示符号是______C_____
  A)  r  B)  c  C)  l  D) d
  5)在ATX电源所有供电输出无误后的_____A______后,ATX电源会由第8引脚向主板发出3V—5V的PG信号。
  A)立刻  B)60ms  C)100ms  D)100ms-500ms
  6)atx电源的3.3V电压由ATX电源插座的第____D____脚提供
  a)   1  b)     5  c)  2  d)    11
  7)20针ATX电源接头中,输出+5V电压的是第____A____针脚
  a)4  b)6  c)19  d)20
  8) BIOS的主要作用是____B_________
  a)硬件中断服务  b)BIOS系统设置程序  c)POST上电自检          d)BIOS系统启动自举程序
  9) 下面哪些是造成USB接口电路故障的原因_____B______
  a).USB接口电路中供电针上的保险电感损坏   b)USB接口插座有断针或虚焊
  c)滤波电容损坏   d)数据传输线上的电感损坏
  10)CMOS随机存储器的主要特点是: ______A_____
  a)功耗低(每位约10毫微瓦)    b)可随机读取或写入数据
  c)断电后用外加电池来保持存储器的内容不丢失   d)工作速度比动态随机存储器(Dram)高
  11)下列哪些原因会造成开机电路故障___D________
  a) 南桥旁边的晶振或谐振电容损坏     b)电源第14脚经过的三极管和二极管损坏
  c)南桥损坏  d)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
  12)南桥触发电路正常工作的条件是_____A________
  a)为南桥提供让供电为+3.3V    b)CMOS的跳线帽上提供2.5V~3.3V电压       c)提供32.768khz 频率的时钟信号
  13)主板开机电路工作后,将ATX电源的第__D____脚高电位拉低,触发电源工作,使电源各针脚输出相应电压,为其它设备提供正常供电.
  a)   9  b)  8  c)  14  d)  1
  14)主板的CPU供电电路中主要包括下列哪些元器件____AB______
  a) 电源控制芯片   b)电感线圈   c)场效应  管d)电解电容
  15)CPU供电电路中的易坏元器件,主要有___A______
  a)电源管理芯片  b)场效应管   c)滤波电容
  16)内存供电电路主要是向内存提供其所需的____D_____几种电压
  A)3.3V  B)2.5V  C)1.25V  D)12V
  17)下面哪些原因会造成复位电路故障______C______
  A)复位开关(RESET开关)无高电平  B)无时钟信号   C)南桥或北桥坏  D)复位芯片损坏
  18)下面不属于CMOS电路的元器件的是____D____
  a)晶振  b)谐振电容  c)电池  d)北桥芯片

小俞号不见了 -1 答案错的太多了。特别是第一题。你的答案就
yzz163 -3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张老师说过。答案要自己去证实。你是非维修人员也好。自学者也好。或是刚学这行也好。都要自己去找出正确的案答。如果有人直接告诉你答案了。也就没意思了。你也吸收不了多少

网友(2009-05-06):
一个专业的维修人员,这个不在话下。都是些常用的东西,也是判断故障所需要的。

网友:
13楼就是厉害啊,菜鸟学习了先。

网友:
理论还是有用的

网友:
哇!这个试题我们老师就拿这个来考我们,可惜我过关了!!

网友:
体很不错  学习了 谢谢  高手们

网友(2009-06-06):
真的是太感谢楼主了,从中学了不少的知识,我一直看到晚上一点多。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还抄了下来。

网友:
看了以后,学基础知识才是最重要的

网友:
太好了,可以学到了很多

网友:
真是学了不少东西呀 谢谢楼主

网友:
收下了。有价值。

网友:
这样的题目真不错,对我很有帮助,谢谢张先生。

网友:
好题,值得学习

网友:
好东西呀。呵呵 。。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论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