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主板,CMOS丢失,不知配哪种型号的?

楼主(2008-10-14):
手中一块奔四478的主板,不知道型号,也不知道牌子,只在CPU座附件看见标注:第一行:L4GLM 第二行:15-H63-011000 另外还贴了一张白纸,上面写的是:L4IGLM Rev:1.0

现在这块主板电池旁边的那个放CMOS块的四方形的插槽空着的,朋友说主板是好的,就是把这个CMOS弄丢了,不知道配什么的好?还有就是刷BIOS的时候,在哪里找资料。先谢谢回复的老师们。

另: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,决心在这里把维修学好,目前我的维修级别是自认为是“故障扩大级”的,因为只要是从我心里经手过的电脑件,都是越修问题越大。我觉得光有一点电子知识是不够的,所以想好好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cmos?应该是BIOS吧?看看你手上主板的北桥,南桥,I/O,声卡,都是什么型号,找个同样型号主板的BIOS,一般是可以开机的

网友:
好的,我先找找试试~谢谢~有事再来麻烦您、!

网友:
刷联想的BIOS资料就可以了

网友:
应该是精英代工做的

网友:
不行的话随便刷一个845的BIOS上去有一些也可以用的

网友:
是精英的主板啊,上精英主页找找看,不行到联想去看看吧

可以参考参考这里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0387

网友:
在百度里搜索一下应该可是找到的

网友A:
我手里有一主板!杂牌的!也不知道哪个高手涮的BIOS,主板上没有网卡,竟然涮上了!如果不在BIOS里把网卡关掉话都无法上PCI网卡,!

网友:
845的用PM49LF002(4)T或者SST49LF002(4)B绝对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手里有一主板!杂牌的!也不知道哪个高手涮的BIOS,主板上没有网卡,竟然涮上了!如果不在BIOS里把网卡关掉话都无法上PCI网卡,!

很正常,中断资源冲突

网友:
49V002FA 49LF002A  49FL002T 都可以用的

网友:
LS的用最后那个最保险,不要搞得头都晕,带B的有些不能用A来代替,具体看主板的设计

网友:
不是CMOS丢失,是没了BIOS芯片而已,主板型号已经看到了,下一步是买BIOS芯片,写主板的BIOS程序

网友:
感动ing~~~~~~~~~~~

我出差几天,回来看到这么多朋友帮我,先谢谢了~弄好了再来~

网友:
去官方网站上应该有的

网友(2010-03-17):
用winbond w49v002FA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