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上是什么芯片

楼主(2008-10-14):
就是五脚的那个芯片,是管什么用的?上面模糊写着aca  073不知是什么?

网友:
X21的板子吗  这个我也不清楚 不过 在IBM T21  T22 的板子上都能找到这个料

网友:
产生待机电压的芯片,芯片上标识为ACA的都可以代用,后面的数字是厂家代码。

网友:
对,就是这个芯片,没仔细看,是六个脚的,能不能把这个资料传上来王DX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标注一下吗 我没找到你说的那个 怎么回答

最左边的HMR上面的第二个,应是六角的,上面中间的角也有连线,就是太短了

网友:
4楼的图是从我的一个回贴中抄来的吧? 你能给出ACA的完整资料吗?

网友:
学习了,讲的还比错了,谢谢

网友:
知识怎么来的不重要..关键是要对大家有 帮助..

网友:
这  个   什 么   板 子呀

网友:
这是IBM的板,看电池接口就能知道

网友:
线性稳压器!!!多用在待机电路或者内存稳压,NQ,BQ稳压电路中比较多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