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PU的地址线和数据线

楼主(2008-10-14):
在维修中经常遇到CPU的地址线和数据线,有一或者两条不通(通过测试仪有灯不亮),特别在VIA北桥较常见,我修了很多一直找不出原因,请问有哪位高手能讲解一下,CPU的数据线和地址线都通到了哪里?是北桥吗?如果CPU上面有地址或数据线不通该,该如何维修,特别478的。

网友:
“CPU的数据线和地址线都通到了哪里?是北桥吗?”---恭喜你,答对了

楼主你不是一般的强
先不要在这个区发帖了,去新手区普及下主板知识吧,要不你修好的板比报废的都多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