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15PE换电容后开机掉电

楼主(2008-10-14):
一块815板子,主板不稳定,反复重启,发现主板上有四个电容起包,更换后,主板开机掉电,掉电后开不了机,非要把主板上电源头重上才能开机,然后又是掉电,上假负载测试各个电压,一切都正常,能正常 开机,也不掉电!可是一上真U,还是掉电,测主供电电感对地短路,MOS管换掉情况一样,上假负短路消失,换CPU 故障依旧,测主板上各个供电都无短路,也没有管子坏,电容全换完了,百思不得其解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换电压芯片试下,清下COMS,不行刷BIOS,换电容要下电池,不然容易坏BIOS

网友:
电容接反了。。。很新手的问题,但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误,华擎的板子电容全是反的。。LZ注意观察下

网友:
供电受保护了…………肯定会这样!!

网友:
电容接反的可能行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