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X1000 开机掉电

楼主(2008-10-14):
HP X1000 开机显示一下界面马上掉电,,第二次就开不了。要电源拔掉重插一下,就可以显示一下又掉电。。
请大家帮帮忙。。是什么问题
掉电

网友:
你把电池拿掉试试看。如果电池拿掉能正常开机,测下电池是否正常,如果电池正常,查电池供电线路。

网友:
第二次电流到哪里了,说详细点

网友:
我电池没装的。。掉电后电流和待机的时候一样0.07A

网友:
先加焊下供电IC不行刷刷BIOS试试再不行按住北桥试试

网友:
杳查供电刷刷BIOS

网友:
可能電感有虛的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