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复的烧上管

楼主(2008-10-14):
主板为什么老是烧上管,请高手指教!

网友:
下管性能不良,或者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。先把一组的上下管一快换了,在不行就换芯片。以前我修过一块精英的板子就是这种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换过了,但还是老烧一个上管

网友:
成对的换换试下,电感有问题也烧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