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KA7500B与7510的电源图(达硕的308WB)

楼主(2008-10-14):
谁有KA7500B与7510的电源图(达硕的308WB)
问题:刚开机时,烧电源.现在已经换了两个电源功率开关管,还是不能开机。短路绿与黑线,ka7500b的4脚为0V,但1,3脚也为0V,8,11为1.4V。怎么办????12脚为16V,13,14,15为5V。ka7500b也换过了,还是一样
电源

网友:
两只推动管是945还是1815?全换了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推动管会坏会引起来这样的问题??? 945与1815可不以互换哟

网友:
在线测了一下945 ,感觉是好的哟

网友:
修好了!!!!!找到问题了...原来是开关管B极的两个电阻坏了.大小是1欧的.换了就好了.高兴
:lol

网友:
再发一张电路图上来,大家看一下.当时修的时候已经换过R9,R8,换成了3K的.因为第一次修电源没想到R7和R8也会出问题,(因为R9备烧黑了,所以看出来了
)再现想一想,R9,R8出问题了,那么与它相连的其它元件多半会有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