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:一台TCL机器老烧保险和开关电源(图)

楼主(2008-10-14):
第一次故障不通电 换掉开关管和保险 修好了 客户拿回去用了2天 有出现同样问题
现在我又换掉开关管和保险 插上电源 保险是开关管都烧掉了
  还有D507  R520  R521都烧坏了
      全部换掉以后通电 。。。 保险开关管又烧掉了
真是郁闷  不知道是不是3842也坏了  但是测量测量3842各脚没有对地短路的现象
即使是它坏了也不会造成烧保险和开关管吧???
   请高手指点一下  电路图如下“

TCL MF786.pdf

网友:
你这种故障要测出所有的坏件一起换掉。最好在保险处加一个60W的灯炮《去掉保险》,看灯炮的亮灭情况来判断电源电路是否还有短路的情况

网友:
检查一下3842的三脚外接的那个电阻有没有坏 就知道了  再不行就换3842啰

网友:
是不是 开关管是金封的..

网友:
兄弟们 3842确实也坏了。。   一楼说的 在保险处接一个60W灯泡 灯泡不会烧掉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会烧灯泡的啦,一般电源烧开关管的多数电源芯片也跟着坏了哦,只要你把芯片换了,再把外围的元件查看还有没有坏的就可以上电了哦

网友:
恩 谢谢各位指点  还有电源开关管 旁边的 2个电阻被烧掉了 我没有跟同样阻值的替换上去  能不能用阻值查40欧左右的 电阻换上去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看线路板上的编号跟电路图上对下啦,按原来的多少换上去就可以了

网友:
问题是我没有相同大小的电阻

网友:
兄弟,TCL炸电源是比较麻烦的,就是你修好了,10天半月的,估计还得炸,一个TCL17纯平买个好的现在多了说140,管子收下来还能卖个80-90,你这样修下去,钱不说,功夫值得吗,如果你是为了爱好不是为了挣钱,那就坚决修下去。
TCL炸电源,.3842,和它6,3,2,1脚外边的电阻,及小晶体管一定要看,3842,开关管一定要用正品,开关管S极取样电阻一定要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