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电源能用P3电源上的风扇 吗?

楼主(2008-10-14):
P4电源能用P3电源上的风扇 吗?
我的P4电源上的风扇坏了,手头正好有个P3电源上的风扇,这个P3电源上的风扇里边有电路,只看见有三极管,电解电容等.用上P3电源上的风扇,明显感觉转速不高,不知什么原因.
P3电源上的风扇:12V,0.14A
P4电源上的风扇:12V,0.12A

网友:
P3电源还可以改P4电源,加个插头就可以了,跟电脑成的人学的.

网友:
有些电源有温控的。如果温度不就当然无须转得太快。p3.p4没有什么分别。只是多了一个接口而已。

网友:
差0.02A应该没问题,差0.2A问题大很多。

网友:
请问树上行
哪些电源有温控?我的P3电源上的风扇里边有电路,是不是温控?

网友:
楼主是把P3电源上的散热风扇换到P4电源上用吧,一般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,主要的是你试长时间运行后,看电源的外壳的温度是否太高,要是太高,那你的散热风扇的风量就不够了,那就要换。

网友:
P3加改P4插头我用过此法,但有些P3电源改后电脑系统不稳,是否功率不够?

网友(2008-11-29):
可以这样认为
老牛拉不动啊
系统不稳定因素很多啊

网友:
可以用的   其实风扇很少坏   要是转的慢  就加点油

网友:
一般风扇都可以通用

网友:
电源风扇586,p3,p4都可以通用

网友:
谢谢大家,给风扇加点油,好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