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电脑的奇怪故障???

楼主(2008-10-14):
一台联想电脑第一次开机进到桌面后,点击鼠标后(无论怎样点都一样)显示器开始一会黑一会正常,大概反复10次左右电脑开始重启,重启后故障依旧,只有将电脑断电后在开机就没有故障了,无论怎样玩都没有问题了。到第二天故障就又出现了。
桌面

网友:
懂的高手来回答我的问题呀,我急着修呢。

网友:
去掉电源,在按住主机开关十多秒不放,把主板静电放掉,问题应该解决。

网友:
为什么,你是说主板上有静电,不会吧

网友:
看看显卡驱动有没有正常安装了,再不就清一下CMOS。

网友:
裁开你的电源看看有没有电容鼓的
一般都是这种情况

网友:
电源没有鼓包我检查过了,我试试清CM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