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10-14):
屏幕出现明显偏色,呈蓝色刺眼光栅,伴有回扫线,字符隐约可见,调整亮度、对比度变化不大。用手拍打没改变。关掉显示器一段时间,再开有1~2分钟正常。
请各位帮帮忙
显示器

网友:
先问下 你是做什么的 .

网友:
蓝枪支路明显有问题.不正常时测量蓝色通道各组电压.另外.管座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,

网友:
检查以下电容吧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

网友:
查尾板!有B电路,,有无虑焊,,,有80%是这种可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