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L9300开机无显示,求助

楼主(2008-10-14):
机器开机后,电流冲至0.69后回到0.59,之后电流无变化。诊断卡代码跑到523E后在603E和033E之间不停的跳变,不动,有时还会跳到00FF,这个时候电流到0.68,按关机键无反应,必须要拔电源线。CPU有低温,不至于很烫手。感觉是cpu供电出现问题,随即查CPU供电电路。对地量CPU座边的两个大电感阻值为7,过低,心想是外围电路出现短路导致,仔细查找也未找出短路点。请高手出来指点

网友:
补充:诊断卡上的FRAME等一直不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