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865主板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怎么回事

楼主(2008-10-14):
华硕865K800主板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怎么回事。是这样的我的板子我拿了个坏显卡上机试了一下就成这样了。我把内存拔了再上去就行,但过夜又不行了

网友:
大概有地方接触不良,有虚焊。你在上内存的时候使接触不好的地方有接触到了,于是又可开机了,但我估计不是每次你拔插内存都能成功吧?

网友:
不会吧,我拿出来看了一下了,没看到哪里有虚焊。再说了没试显卡时很好呀

网友:
虚焊是不可能的``你说你拿了个坏显卡上机试了一下是吧``多半北桥坏了`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