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L1916WA显示器不定时黑屏.何解?

楼主(2008-10-14):
如题,近日遇到一ACER 19宽屏显示器,型号为AL1916WA有时开机正常,有时开机显示完"ACER"字样后黑屏,黑屏时屏幕有暗影.初步判断高压部分问题.拆机后发现此为一体板(与论坛上所说的AL1916W一体板均不同),没发现有明显异常.当正常时高压板供电为20.1V不正常时为23.4V.更换灯管和开关电压部分的控制管(27611) 管理IC(203D6) 光耦 431 滤波电容均无果!高压部分加焊也无果!高压部分由8脚OZ9936GN管理.手头无此IC资料.又无现成IC更换.现在没思路了!各位有何高见?

网友:
以前也到过明基的17液晶就这样,最后把驱动板换了才好。

网友:
3A保险要是爆的话··肯地和高压管理16脚芯片和两个8脚P605 IC  有关系··我有发表这篇帖子··什么问题都遇到过··你这个问题多数与两个P605有关系···拆下用万能表·测试击穿··一边4脚应该12和34脚直通是对的··另一边的12 和34脚应该完全绝缘,有阻值表示已经击穿··上面东西TAOBAO上都有卖··包括你的OZ 6脚高压管理IC,我是业余爱好者,o(∩_∩)o...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=page%3D2#pid586784

偶的帖子···网吧技术员···自己业余爱好··上海太平洋送修3个月都没修好的··偶修好了··嘿嘿,一共修了8台了,有一台给我弄短路··不知道那里短路电源管理IC一上就炸了··哇··刺激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关心.这台显示器是时好时坏.不稳定!高压也是9936GN+2个MOS管控制.与你修的一体板不一样!上面有AW698 VP-930字样.06年3月8号产的

网友:
你这个板子我看和电源是分开的,你如果实在是找不到配件,就用四组高压的板子换下来算了,成本也不贵30、40元而已。

网友:
一般修这种板子,你首先把高压变压器断开,加上一个假负载,再开机测一下那个8脚IC的输入端的电压,如果有在看看到变压器的脚有没有电压,有时变压器也有坏的,小心前面白出力哟。

网友:
试一试看有无进展?

网友:
NO, 請在黑屏當時測ON/OFF 5V還在不在先
說不定高壓沒壞
只是BLON電壓沒來
別用猜測修機器

网友:
这种屏的通病是L型灯管接线口老化~焊过就行~

网友:
灯管我测试过正常.现在发现黑屏时5V电压降低到4.8V高压启动调节电压均正常!实在修得我无思路了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,也是这个现象,不知道怎么修呀。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修好了说说结果。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故障.估计是高压线圈问题.我最后没办法只好换了块高压通用板.对了你检查一下电源.电压有没有偏低现象.电压低也会有这现象

网友:
我的板子了一样

我的也是这种板,测得5V为5.8V 3.3V为1.8V 有时测得为2.4V
从板上的25V电容上测得电压为7.6-13V之间跳变,也是现ACER后
黑屏,有时可以现WINDOWS.没思路了.

网友:
改个高压板就可以料撒

网友:
由于无法找到配件,更换通用驱动板+高压板解决问题!此机故障我认为是高压部分的OZ9936GN或9563GH 9962GH故障!当然不排除高压包的故障!如有类似故障的恰好又有配件的兄弟不妨一试!

网友:
个人感觉还是改一个高压板来的块,现在的板子也没有多少钱,改一个省点时间还能修别的东西去

网友:
这种板子没有12V

请教哈,秋风,你的12V是怎么得来的?

网友:
要测电压!不要去猜!你查一下给驱动板的供电正常不?驱动板上的稳压块热稳定不好也会保护!我在GM2621的板上就发现过1084不稳定的!开始可以用20分钟黑屏什么也没有,等板凉了一会有可以用了!

网友:
我直接换了通用驱动板上去也是一样的

我直接换了通用驱动板上去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楼主叙述的全过程好像没思路了,该处理的都做了,这种故障是最常见的,只要灯管驱动板控制信号和供电电压正确,就要考虑主芯片(8脚)的高压反馈端状态不正常,没有芯片参数可旅线路找到反馈端他的电平不能小于1-2V,否则就保护。再有这个芯片的住供电段的电压是否能够保持。最后就只有替板子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2V供电是外接12V适配器.此一体板给高压供电是20V不是12V,另外连线上给驱动板和屏的供电为5V 其次就一个3.3V的开启和1.7V的ADJ.

网友:
原来你用的外接呀

我的和你的板子是一模一样,连症壮也是一样
不正常的时候那个20V就变成24V了,不过我外接电源怕不行,客户接受不了,唉,没法呀
谢谢了.我只有给他说要外接电源,看他原意不。

网友:
楼上的想办法把电源加在里面也可以呀.里面还是够位置的但也要该电源.去外壳才行.高压板档住了电源的位置

网友:
我最后钢锯,手锺什么的全上

我毛了,电源一体板,驱动板全换,搞定。强行把新板装进去了。

网友:
这种机子的背光平衡保护过于灵敏,4只灯管的参数变化都会保护,更别说你还没有排除灯管的冷端漏电与热端放电。在确认4只灯管正常时,可用通用高压板替换原机的背光电路。供电12V只需一只LM2576-12与一个从废板上拆下的小电感。

网友:
楼上的能否给个电路图?我相信大家都想要.主要是如何解决电流的问题!

网友:
电流不是问题。由于2576是自身功耗很小的开关电源芯片,没有线性电源的高功耗与高热量。根据能量守恒定律,由于P(功率)等于U(电压)乘以I(电流),电压降低则输出电流能力成正比增加,以满足上述等式继续成立。(电焊机原理)

网友:
图中的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,要高频大电流(3A)的,推荐废电源里的肖特基管。

网友(2008-11-19):
能给一个7812的吗,手上有这东西!

网友:
我又学到了新知识。我们买到的高压板一般都是12伏的供电,遇到20V的电源一般不太好换。用LM2756还没改过,,以后试试

网友:
还有5V怎么处理?

网友(2009-05-01):
手头上也有这样的一台,不正常时5v电压只有4.7v,怀疑是电源带负载不行,有高手遇到过吗

网友:
跟换通用板试试啊

网友(2009-08-20):
换个高压板就好嘛

网友:
测量OZ9910的第八脚时屏会闪一下,电压为3.2,和正常时的电压一样,
在哪有OZ9910买啊?要是这个没坏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
OZ9910的第八脚为开关EN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