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池的电芯可以用万用表电压档直接量吗?

楼主(2008-10-14):
笔记本
电池的电芯可以用万用表电压档直接量吗?要不要带负载量?
笔记本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直接就可以量
要是拆开的
就注意下并联还是串联的电池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后面一句什么意思呢,请大哥讲清楚点。谢谢

网友:
坛子里下载点东东都不容易啊。。。

网友:
回完这个帖子,就可以下载点东东了。。^_^

网友:
新手明白了,哎为什么限字节数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想修电池不拆开了以后测量吗
电池连接方式有并联有串联,主要是解码比较费劲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电池真难拆啊,都撬坏了。

网友E:
直接量就可以!注意量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