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6575E不能关机

楼主(2008-10-14):
V星MS-6575E主板。初始故障为自动上电。过五秒自动掉电。跑线路查和ATX 14脚 绿线相连三极管损坏。
更换三极管后不会自动掉电,可以正常跑代码。现在故障为不能关机,点复位也无反应。PS-ON排针有电压3.3V RST排针3.3V       IO为W83697HF   MS-5  南桥SIS962UL。
请教维修思路!或开机(触发)电路图!谢谢了

网友:
请大家帮忙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如果两个三级管都好的话,那可能就是io 击穿了  导致插电源就 通电啊 还是检查下有没三极管坏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