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K40电源插座正极处打火

楼主(2008-10-14):
检查发现插座已破裂,正极已脱焊。见图。单给该小板通电,也是正极处打火。不知何故?请高手指点一下,哪个是电源负极?SC1,SC2,SR1,SR2有什么用?

网友:
图片最上方的两个点是负极。
电源正极已经脱焊,加焊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SR2,SR3,SC1,SC2直接连接正负极吗?量之间的电阻好像短路。SR上标09c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查了一下,09C电阻好像是12.1K,怎么量起来电阻接近短路呢?

网友:
你把这四个都拆了看看短不短路。

网友:
放弃维修。把插座一角的SR2,SR3以及两个电容和保险焊下,测量正负极依然接近短路。焊好正极,插入电源,可发现正极旁边插座的一只脚冒火星。怀疑电路板内部有短路。没有信心,算了不修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把插座拿下来测量,在量量保险后级还短不

网友:
是由于虚焊造成打火, 楼主把电源插座焊好就行.

网友:
没焊时是正极位打火,焊好正极后,发现正极和保险之间的脚位处打火。插座我没焊下,因为不好焊下,我把保险焊下,测量正负极依然短路。我估计是电路板内部有短路。

网友:
楼主: 把SF1拆下后,正负极还短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