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07H67指示灯闪,继电器滴答的响(已修复)

楼主(2008-10-14):
一台飞利浦107H67指示等闪,而且继电器滴答的响,查电源输出都正常,就是在继电器响的时候电压跟着跳变,把7152给取下来电源就没跳变了,但是继电器还是一直的响,而且行也没工作起来,请教高手指点

  后来查出是6.3V的CPU检测电路上有断线,补好线路就OK

PHILIPS 107T66 107s66 V32.pdf

网友:
怎么高手都跑没了啊,急啊,请斑竹给点指点意见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高压包已经取下了,场芯片也断开了,就是还会滴答的响,会不会是CPU坏了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源芯片用的是1507的

网友:
107  6系列的显示器,响继电器原因很多,如开机瞬间有高压,是行或视放等电路出问题,CPU没检测到它们工作,发出保护信号。
开机没高压继电器就响,是有某一路cpu的检测没通过(如电压OK检测),造成CPU保护,仔细研究一下SAA4848(9)的工作原理吧

网友:
飞利浦显示器的电源部分的反馈稳压电路比较容易出问题.主要检修BT169和光耦为中心的那部分电路.另外.431两端的瓷片电容也比较容易坏.

网友:
先查是不是接触不良,不一定是短路,可能是行不工作,主板查了,显像管尾板别忘了

网友:
多谢大家的建议,今天终于找到故障了,原来是CPU的30脚灯丝电压检测电路线路板被腐蚀,在线路上看到一个小小的黑店,刮开看到开路点,连上后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