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CTX显示器缺色问题

楼主(2008-10-14):
显示器型号:CTX   DFX9100M2 已使用数年
故障:使用期间都很正常,最近出现缺色故障,缺少绿色,最早开机后十多分钟,会突然转成正常,
后来转成正常的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,到今天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显示出正常色彩。OSD菜单也是这样。
请问各位是出现虚焊或接触不良还是什么问题?
我是个菜鸟,请大家帮忙,谢谢。

网友:
视放板虚焊啦,你拍拍显示器看会不会正常咯,还有就是信号线断线哦,你先看视放板拉

网友:
视放板是在哪里?是不是插在显像管后面的那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