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板如何找开关信号脚

楼主(2008-10-14):
笔记本高压板如何找开关信号脚啊

网友:
这问题。。。查供电么

网友:
楼主你说的嘛意思啊
高压板不就四跟线吗?1.主供点2.显卡开启信号3.亮度调节4.地线
其实接两根就OK
主供电和显卡开启信号
地线随便找个地接就OK了
亮度调节不接也可以点亮
不过有的客户不知道要是懂的就不太号糊弄了

网友:
主要是怎么找显卡开启信号啊

网友:
我测量了有4个脚有跳变 啊,我想用通用高压板,不过我不知通用哪跟是显卡开启信号,这样两头都不知道,找起来就麻烦了啊

网友:
跑线路。哈哈。
刚了解一点
笔记本的显卡信号线是和主芯片有连的。
看看能不能跑通。
那个供电一般直接有个保险的。这个易测
还有地线。。。找出供电的。找个电容来试出和供电相连的端
他的另一端一般就是接地的。
然后就可以找出地线了。

网友:
那要是单独测试通用高压板哪个是显卡开启信号,怎么册啊,谢谢指教啊

网友:
笔记本的显卡信号线是和主芯片有连的。
看看能不能跑通。
那个供电一般直接有个保险的。这个易测
还有地线。。。找出供电的。找个电容来试出和供电相连的端
他的另一端一般就是接地的。
然后就可以找出地线了。
这样行不行啊?
楼主看看!!!!
我明天去试下。

网友(2009-01-19):
先排除地线和主供电,,,然后用快捷键调亮度,同时用万用测电压,,随着亮度调节电压变化的 就时亮度调节线,,那剩下的 一根就是信号线

网友(2009-02-24):
开启信号线一般接三极管再到主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