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p1014ap06的代换和参数

楼主(2008-10-14):
我现修一长城电源,初级有一控制IC,为P1014AP06,求它的引脚参数和代换,谢谢了!

网友:
谢谢,提供资源.

yzz163 -3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这是长城静音王,长城系列中经典的一款,但1014最易爆炸。这款电源很好修,只需将1014、光耦和通向光耦的几只元件换上就OK了,白色的光耦我记不清型号,可用817代换。但1014市场上不多见,卫星接收机上用的较多,我在市场上跑断了腿都没买到,最后在一个体维修点淘到,特贵,要10块大洋,武汉产的可能要便宜点。

网友(2008-12-01):
我现修一长城电源,初级有一控制IC,也为P1014AP06。我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找到,
现一直放在一边没有修!!!

网友:
你哪电源什么问题?我也有一个,也是那样的IC.故障现象为:
TL494 IC的12脚电压低.电源不工作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