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指点,P4S800D-X 点不亮

楼主(2008-10-14):
ASUS 主板P4S800D-X 点不亮 上CPU假负载查:核心电压假负载上1.75V,实查=1.93V。PG电压假负载上1.25V,实查=1.92。复位电压有0--1.94变化,时钟0.41变化,假负载上有四个参考电压0.8V--1.2V,实查有一个点有1.23V。诊断卡上的灯基本上亮的正常,诊断卡只跑d0这个查不到码,就不动了,BIOS也刷了。从电源口查阻值基本正常,请朋友们指点该从那里下手修理,先谢谢你们。

网友:
手摸南北桥有温热,准备换IO试一下,

网友:
装假负载,CPU有供电。只是供电不对的话。换个CPU供电管理芯片试一试。

网友:
谢谢你,热情的回答。我准备找个CPU供电管理芯片试一试。

网友:
查下看看CPU底座有没有问题
华硕这个板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:
华硕板易坏AGP供电  CPU座空焊

网友:
用AGP打阻卡检查,其它都正常,没有12V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搞错了,是打阻卡接触不好,实际有12V,现在又发现有一个芯片ICS   CA530205发热的厉害,在内存插槽边。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,没有的换。

网友(2009-03-05):
供电正常就换。

网友:
查下内存供电上,拉电压,系统总线。时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