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求助:三星显示器按键

楼主(2008-10-14):
我有一台三星显示器菜单按键按了没反应,请帮忙解决。谢谢!!!

网友:
拆除CPU KEY1,KEY2外接6。2V稳压管。
有两个或四个。

网友:
先简单的 换按键呀,,,

网友:
使用时间长的显示器按键坏的可能性比较大!先换键试试!

网友:
是没反应还是不出菜单    有时是尾板的事

网友:
换按键啊``换了还不行的话就是主蕊片有问题``

网友:
楼主没查清楚啊,,我不好说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