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845GV-M3开机自动掉电

楼主(2008-10-14):
客户送 修一块845GV-M3主板,开机自动断电,上诊断卡,跑C1后掉电,反复,量开机电路正常,因过去遇到过NF板子同类故障,CPU风扇原因,后换32.768和谐振电容,故障依旧,后拿掉BIOS开机,不断电,怀疑BIOS,刷BIOS,仍依旧,换BIOS块,刷BIOS,OK,还有就硕泰克845PE,不开机,显卡附近跳线

网友(2009-01-16):
我也遇到一块845GV-M3 rev 1.0A ,故障和楼主一样,拿掉bios 不反复开关机了,现正刷bios 试试

网友:
ECS的板子都是这德行,内存不过,抓不到内存就在C1-B0(90)反复重启。

网友:
把SST 49LF002B  刷bios  故障依旧
换一颗 Winbond 49V002FAP 刷好换上,依旧。

网友:
不要往BIOS方面费心思拉。多查查内存部分

网友:
5# 追求技术 读到内存时断电,会不会内存供电部分有短路,进而起保护造成的呀。

网友:
现在把主板弄的点不亮喽。。。
power on 针对地有5V
atx 20pin 紫色-黑线有5V
ATX 20pin 绿-黑线有5v
不加cpu 不加内存,开机不了。

网友:
你原来的BIOS块能刷进资料但是也不行?我只要能刷进资料一般都认为是好的了,原来能刷进也不一定是好的啊....学习了....

网友:
原来这精英的还有这毛病
必须得换BIOS才ok呀
以前遇到得这种情况大多都是换RT9173和LM358解决得

网友(2010-03-15):
还有的主板是bios电池电压低,更换电池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