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43DF显示器图像从上到下滚动!!

楼主(2008-10-14):
三星743DF显示器图像从上到下滚动!!这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场频不同步,先仔细找本原理书看看

网友:
找出也没有用的。换过场块,还是没用的。这种故障现象我是第一次遇到的。麻烦一下,谁能告诉我是哪儿的问题?

网友:
换一个TP122看一下``

网友:
场频不同步,与场块的关系不大,主要问题在场振荡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