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笔记本电源IC

楼主(2008-10-14):
联想笔记本电源适配器19V-4.74电压高烧了
里面的DAP6A可以用什么代换?那位有这个IC的资料?请发一份或能用什么代换

网友:
买个才三十块钱。。。。

网友:
修好收60款
肯定要修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哥们给他换个板子装上得了

网友:
哈哈 修好了 用203D6代换DAP6A 成功
用203D6的电路图对比DAP6A的电路一致  只是不知道耐不耐用
楼上说的是个好办法 可是 失去了维修意义 还不如卖个新的给他赚钱多
203D6  5块一片  修好收60元    拆一个新的装进去要30多 也只能收60多 还没有保修(自保)还不如卖个新的给他还可以卖100多 联想新的 我这里专卖店要300-400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