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ATA硬盘怎么用

楼主(2008-10-14):
一、BIOS设置部分
  由于各家主板的BIOS不尽相同,但是设置原理都是基本一致的,在此只介绍几种比较典型的BIOS设置,相信读者都能够根据自己主板BIOS的实际情况参考本文解决问题。
  1.南桥为ICH5/ICH5R的主板
  先以华硕的P4C800为例,这款主板芯片组为i865PE,南桥为ICH5/ICH5R。进到BIOS后,选择Main下的IDE Configuration Menu,在Onboard IDE Operate Mode下面可以选择两种IDE操作模式:兼容模式和增强模式(Compatible Mode和Enhanced Mode)。其中兼容模式Compatible Mode,可以理解为把SATA硬盘端口映射到并口IDE通道的相应端口,当你选择这种模式时在下面的IDE Port Settings中会有三个选项:
  Primary P-ATA+S-ATA:并行IDE硬盘占据IDE0+1的主通道(Primary IDE Channel),串行SATA硬盘占据IDE2+3的从通道(Secondary IDE Channel)。也就是说这时主板上的第二个并行IDE接口对应的端口不可用。
  Secondary P-ATA+S-ATA:与上面正相反,此时主板第一个并行IDE接口(Primary P-ATA)上对应的端口不可用,因为给SATA硬盘占用了。
  P-ATA Ports Only:屏蔽了串行SATA硬盘接口,只能使用并行接口设备。
  注:前两种模式中,主板上的SATA1接口自动对应IDE通道中的主盘位置,SATA2接口自动对应IDE通道中的从盘位置。
 当选择模式为增强模式Enhanced Mode时,其下的端口设置的字样变为Enhanced Mode Supports On,其中也有三个选项:
  P-ATA+S-ATA:并行和串行硬盘并存模式,此时SATA和PATA通道都相互独立互不干扰,理论上4个P-ATA和2个S-ATA可同时接6个设备,实际上得根据不同主板而定,有的南桥芯片就只支持4个ATA设备。此时SATA1口硬盘对应Third IDE Master(第三IDE通道主盘),SATA2口硬盘对应Fourth IDE Master(第四IDE通道主盘)。
  S-ATA:串行硬盘增强模式,此时理论上支持4个串行硬盘,但还得看主板的支持情况(如果是ICH5R芯片组如P4P800,想组RAID模式,则必须要选择此项,并将Configure S-ATA as RAID项设为Yes,S-ATA BOOTROM项设为Enable,设置后BIOS自动检测的时候按“Ctrl+I”进行RAID设置)。
  P-ATA:其实还是一种映射模式,SATA硬盘占据的是第一个IDE通道,SATA1口对应第一个通道的主盘,SATA2口对应第一个通道的从盘。
  当你使用的是Win98/Win NT/Win2000/MS-DOS等传统的操作系统时,由于它们只支持4个IDE设备,所以请选择兼容模式Compatible Mode,并根据你的实际硬盘数量和位置选择IDE Port Settings中的对应选项;当你使用的是WinXP/Win2003等新型的操作系统时,可以选择增强模式Enhanced Mode来支持更多的设备。当然如果你安装Win98+Win XP双系统的话,也只好选择Compatible Mode了。另外,有的主板BIOS有BUG,致使在单个SATA硬盘上安装Windows 98SE系统时不能正确安装SATA硬盘(如:华擎P4VT8),只需要升级BIOS版本到最新版就可以解决了。
  注:虽然SATA硬盘本身并没有主从之分,但是如果使用了端口映射的模式,当你想要并行硬盘和串行硬盘共存时,还是得注意硬盘所占的位置不要冲突了,而且启动顺序也需要在BIOS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。

  2.南桥为VIA的VT8237的主板
  相对于ICH5/ICH5R芯片组,VT8237的SATA设置部分就简单得多了。下面以硕泰克的SL-KT600系列为例,其SATA部分的设置选项也是在Main主菜单下的Integrated Peripherals(整合周边设备)里:
  Onboard PATA IDE(主板内建并行IDE口设定)
  此项设定允许用户配置主板内建并行IDE口功能。
  Disabled:关闭主板的并行IDE口功能。
  Enabled:允许使用并行IDE口功能(预设值)。
  Onboard IDES operate mode(主板内建IDE优先设定)
  PATA is Pri IDE:PATA口上的设备优先(预设值)。
  SATA is Pri IDE:SATA口上的设备优先。
  Onboard SATA- IDE(主板内建SATA口功能设定)
  Disabled:关闭主板上SATA口。
  SATA:主板上SATA口当做一般的SATA口使用。
  RAID:主板上SATA口上的硬盘可以建立磁盘阵列(预设值)。
  这里你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下串、并行口的优先级就可以正常使用SATA硬盘了。(通过上面的选项能看出,在这里S-ATA硬盘还是可以理解为映射到P-ATA端口上来识别的。)
  注:RAID的组建还需要在开机时按“Tab”键进入VIA科技RAID控制器的BIOS设置画面另行设置,请参见相关的说明手册。
  二、SATA硬盘的分区
  现在一般都是用Win98/Me启动程序启动后用FDISK、DM、PQ等工具来对硬盘进行分区的。那么只要在BIOS中设置正确并能在启动后识别出SATA硬盘,这时SATA硬盘的分区就和传统的并口硬盘的分区方法完全一样了。
  如果你用的是Win2000/XP/2003等启动光盘来启动并分区的,如果你的SATA硬盘不能识别,那么需要在屏幕提示“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 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...”时按F6,用软驱加载驱动程序,当硬盘被正确识别后就和传统的并口硬盘分区方法完全一样了。
  注:有些主板不附带驱动软盘(如华擎K7S8XE+,采用SiS748+SiS964芯片组),并且其驱动程序并不能直接从光盘目录下拷贝到软驱,而是要用主板光碟启动时安装制作的,请仔细阅读主板说明手册。
  三、操作系统的安装
  1.Win98/Me
  不论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组,只要在BIOS中设置正确并让主板识别出S-ATA硬盘,那么就可以正常地安装使用了。(注:当然还得注意,Win98/Me等系统最大只能支持4个设备。)
  2.Win2000/XP/2003等NT核心的系统
  这里由于ICH5不需要加载RAID模块,所以直接安装就可(其实就是将S-ATA映射到P-ATA端口使用,自然就和并口硬盘一样了)。而ICH5R南桥控制器则分两种情况,一种是在BIOS中完全屏蔽了RAID模块,那么就和ICH5的情况一样了,直接安装即可;二是开启了RAID(BIOS中默认都是开启的),则这时需要在启动时按F6用软驱加载驱动。对于VT8237理论上应与ICH5R一样,其大多数主板说明书上也指明只作为普通SATA硬盘使用时不需要加载驱动(如硕泰克的SL-KT600-R),但是实际上不论使不使用RAID功能都需要加载驱动。由于笔者接触的产品有限,不知是否都是如此,还请读者自行尝试。
  注:目前除南桥自带的S-ATA控制器以外,其它的S-ATA控制器基本都需要外加驱动,有些主板除了本身南桥支持S-ATA外,还板载Promise等第三方的S-ATA及RAID控制器,请注意区分。
  四、操作系统下驱动的安装
  当安装完操作系统,还需要进一步安装对应的驱动程序。
  1.ICH5只需要加载Intel提供的INF驱动。
  2.ICH5R除了INF驱动,还要加载IAA3.0或以上版本驱动。
  3.VT8237需要安装VIA Hyperion 4-IN-1补丁。
  如果你还使用有并行硬盘的话,最好慎用VIA独立发布的VIA IDE Miniport Driver驱动程序,很可能会使并行硬盘的突发传输速率下降,但对串行硬盘性能无甚影响。
  注:如果你使用的是第三方SATA控制芯片和RAID模块,那么你还需要添加相应的驱动程序。
  总结
  通过上文可看出,S-ATA硬盘的使用关键在于正确设置BIOS中的识别方式,而由于各家主板厂商的BIOS菜单都不相同以及主板手册的语焉不详,才造成了S-ATA硬盘在使用中的种种问题。由于研发能力的不同,要想让主板厂商把这部分统一起来,现阶段是不现实的,所以笔者仅希望读者能够通过参考本文,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举一反三地解决问题。
  祝愿所有使用SATA硬盘的朋友都能够明明白白地使用好自己的SATA硬盘。
随着i865、i875、KT600等支持SATA串口硬盘的主板的逐步普及,越来越多的人装机时选择了SATA硬盘。但是由于SATA硬盘有别于并口PATA硬盘,其安装设置部分会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