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30开机键

楼主(2008-10-14):
IBM T30开机键时开时不开,请问是不是键盘有问题啊?

网友:
加焊CPU供电IC!!!!!

网友:
键盘的问题,T30的键盘容易出这个情况,反复按几次就能开机

网友:
看看键盘与板子的接触好不好

网友:
不用键盘能 不能开机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用键盘开机就正常,我想应该是键盘是问题,这样键盘我看可能没办法修,还是直接换一下得了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