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845ep 不读内存 跑E9

楼主(2008-10-14):
一块intel845ep主板 不读内存 内存供电正常  检测卡跑码e9 bios 刷了 怀疑北桥挂了 但不 确定 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是bios程序坏了,找个刷刷就会好的

网友:
BIOS刷了啊 还是不行啊

网友:
可能你BIOS刷的不对,INTEL跑E9大都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CONFIG跳线不跳也会跑E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