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f4s

楼主(2008-10-14):
昂达NF4S开机不跑码.加焊桥后,可以正常跑码了.但一接显卡上.总是反复C1.44,有谁知这板子显卡是那里供电的吗?

网友:
同志,这板子,不是显卡供电的问题。而是主芯片的问题。
不上显卡,可以正常跑。装上显卡,就不走了,这个问题,我遇到很多,解决主芯片就OK了。一般是北桥脱焊了。

网友:
这个板没得北桥的啊,只有一个主芯片,LZ加焊过桥了,要想真正修好它,只有取下来重新做下球了,不行只有换芯片.

网友:
看是否显卡与BGA连接的贴片电容有问题

网友:
这样的板子一般都是桥的毛病10个得有8个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