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0701报错如何解决还有网卡时好时坏

楼主(2008-10-14):
换过网卡芯片和保护隔离。但还是有时能上网有时不好用
芯片

网友:
再换IP地址识别芯片不行换换I/O试试

网友:
ip地址芯片是不是就是网卡芯片啊。我看网上有的说0701要换pcbus。我怀疑是南桥导致以上两个故障

网友:
不是网卡芯片

网友:
:一般是93开头的

网友:
ATMEL93c46这种的,叫网卡MAC地址储存芯片。不过型号可能不是这个哦,我是举例

网友:
ATMEL93c46是八脚的。在网卡附近或背后。你换过口吗。刷BIOS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