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主板C.NC65-M2不认硬盘

楼主(2008-10-14):
收到一块七彩虹智能主板C.NC65-M2,很奇怪的故障,不知大家有没有碰过类似问题,南北桥集成的单芯片主板,先是集成显卡没用,懒得去搞,多半跟桥有关,上了一块6600GT独显上去,能正常显示。但是接80GIDE硬盘问题就来了,在别的板子上正常的硬盘,上到这块板子上只能识别出容量,但是识别不出硬盘厂家,无法显示硬盘信息,进CMOS看硬盘一项是乱码,容量识别正确,无法装系统,无法从硬盘引导,这种故障修起来最烦了,基本得靠猜,这儿不行修那儿,受不了折腾,有哥们碰到过这样的故障吗?怎么解决的?希望能把方法说一下,谢谢了。机子是客户的,他的硬盘绝对没问题,在别的机子上试过几小时。呵呵,这种软故障最难搞,也最有意思,大家都帮忙参考参考。

网友:
先刷BIOS试试,看看接光驱好用不。

网友:
楼主都说了,桥有问题,集成显卡不显示,多半是北桥问题,NF的板,南北桥是在一块的,由此引起不识别IDE,基本上就可以认定是桥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此板的故障已经确认,是桥虚焊,用力压住桥上的散热片,再开机就可以正确识别硬盘,集成显卡也能正常显示,但刚进windows画面就死机,加焊桥解决!

网友:
NF地桥基本都是列问题。

网友:
可能是桥有虚焊  你量下IDE接口量1脚复位是否正常   频率是否正常

网友(2008-12-18):
是SIS的桥吧,很多都是虚焊造成的

网友:
同感,桥空的可能很大

网友:
NF的芯片组的通病

网友:
又长知识了!这样的板子多半是桥虚造成奇怪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桥虚焊

网友:
按道理是桥问题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