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长城P4电源两颗小电容的型号?

楼主(2008-10-14):
不知道这两颗蓝色小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,是多少V多少UF的?知道的高手请说说,就是下面图片画红线的两颗蓝色小电容,旁边的其它大电容已经爆浆了,但这两颗蓝色小电容没爆,有必要也换高档点的品牌吗?

网友A:
只能给你看位置猜测。。。

可能是-5V 和-12V的滤波电容。型号你可看她的外壳上(侧面,你这个顶视图看不到)呀,都标的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能给你看位置猜测。。。

可能是-5V 和-12V的滤波电容。型号你可看她的外壳上(侧面,你这个顶视图看不到)呀,都标的有。

谢谢你的回复,我这个图是借坛子里面的朋友的,这个电容我无论从哪面都看不到型号,必须焊下来才能看到,但我焊工比较差(最近正在学),主要是电烙铁比较差,怕焊下就焊不上了,所以来这里问问和我用同型号电源知道这两颗电容型号的朋友。

网友:
不用更换的,就是换了名牌电容也没什么改变的。想练手找几块报废板来搞。。。。

网友:
好象是470UF16V的电容

网友:
是220UF /16v的电解电容。

网友:
好的,谢大家的猜测,反正搞个16V 随便容量UF的应该可以的,呵呵。

网友:
换个大点UF电容,是没什么问题的,至少不会烧毁电源。

网友B:
闲得没事,弄几个固体电容换上去,包你nb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闲得没事,弄几个固体电容换上去,包你nb

可是固态电容的容量和电解电容的容量都不一样的,不知道要怎样等量对比?

网友C:
耐压高于16V.容量大于100U的就ok.就算多高档的都没有差别。
如果容量太太体积也大。装不进去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耐压高于16V.容量大于100U的就ok.就算多高档的都没有差别。
如果容量太太体积也大。装不进去的。

对,完全同意。

网友(2009-07-05):
-12V的那路,最好用25V的电容

网友:
我可以确定地告诉,这个电容是220UF/16V的,这个图就是上次我修理的时候发生电容爆炸,炸掉的就是其中一颗220UF/16V电容

网友:
电容过热,膨胀,爆浆,原因之一是耐压低,可选耐压25伏以上的,只要装得下,工作环境温度选-40—+105摄氏度,外壳上可见到,同时,最好查一下它前面的整流二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