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为何会发烫

楼主(2008-10-14):
一块送修的昂达主板,换CPU上下场管后,一切正常,就是场管后的大电解电容特别烫手,电容两端电压正常,电容未见击穿或漏电,请问各位,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电容发烫?

网友:
可能还是电容本身质量问题。

网友:
只有电流大了才会发烫,电容是不是有短路现象哦

网友:
有可能所换的场管也存在问题

网友:
应该先换了电容在说啊```!!

网友:
主板上的电容工作时处于高速充放电状态,会发热!另外因电容本身原因(如电解液减少等)造成内部损耗较大时会更热.
当然也有些热量是CPU、场管散发带给的。

网友:
是电容漏电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