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不到显卡开启信号,导致烧了高压板

楼主(2008-10-14):
我今天维修一个本本,外接显示器亮,可接上本上的屏就黑屏,我单独测试过屏和灯管是好的,我想应该是高压板部分,要不把屏线拔掉应该白屏, 可拔了还是黑屏,我测高压板有19V电压, 我想应该是显卡控制信号没有过来啊,可我没有找到,而且还把高压板烧了,买了个通用高压板,可不知怎么找显卡开启信号啊,我测试共10个在脚 ,待机下有4个脚有电压,我想找开启信号,这些应该排除了吧 ,可我找其他的还是不行啊,不不知显卡开启信号到底怎么找,以及通用高压板一般几脚是开启信号,请高手赐教

网友:
一般高压板上只有4个组线,一组是电源正极,一组是电源负极接地,一组是显卡过来的开关信号,一组是I/O过来的亮度调节信号,只要把电源正负极找到,再把开关信号同亮度调节短接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,俺们还没修过高压板啊

网友:
开关信号同亮度调节有些是不能短接的.

网友:
没把显卡烧了就很好了

网友:
用四根线,电源,地,信号,还有亮度,你不是说有十根线吗?你先看看哪个是地,哪个是电源,这样一般就能排除四根,电源,地一般至少是两根,还有六根,再量量哪些线是通向指示灯的,这样一般就能得到信号和亮度了,当然,你调节亮度,这里的亮度的电压是会变的,这样也可以直接得到亮度是哪根线了,这样不就得到信号的那条线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