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从盘的疑惑

楼主(2008-10-14):
一个串口的,一个并口的。
挂杂一起,为什么开机默认为并口为主盘呢?
怎么更改

网友:
无须更改`` 你只要设置从哪个硬盘启动就行!!

网友:
C盘在那个硬盘就应是在那个盘启动啊。楼主的问题我遇到过,格式化从盘的引导盘即可。

网友:
BIOS里有启动硬盘的先后,如果启动顺序里设置只有HARD DISK的话,在硬盘识别的地方有两个硬盘的型号,启动的时候都是从排在第一的那个启动

网友(2009-09-01):
进BIOS应该能解决的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