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能开机不能关机

楼主(2008-10-14):
1块754的主板!先是CPU断了2针(但能正常开机),后是显卡坏了!换了一张显卡后能正常使用!但是现在能正常开机即不能正常关机!请问各位大侠该故障该从何处查起!小弟忠心感谢!

网友:
检查C905电容看一下是否良好。

网友:
换一块CPU试一下,再看下电源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故障。再查硬件。

网友:
直接关掉电源就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试试网卡芯片烫不烫手,昨天修了一个机器就是网卡坏了,也是关不了机,拨了之后就OK了.

网友:
你的系统不好把

网友:
高手来指点指点,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学习学习!!!

网友:
有可能是IO坏了和BIOS资料有问题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