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航嘉电源的问题

楼主(2008-10-14):
一航嘉电源,型号HK300-51AP
短接绿线和地时,风扇转一下就停,同时发出滋的声音,再短接绿线和地,风扇又仅转一下就停。。这是哪部分有故障,请指点。。

网友:
这应该是后级的几个快恢复二极管有问题。

网友:
是空载保护吧?你先接个硬盘或光驱在试试看啊!如果不是的话在检察控制IC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