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810,兄弟搞不定!

楼主(2008-10-14):
一810主板,故障现象为开机加电后cpu供电正常,cpu也发热,有复位信号;但是不运行跑 ff !而短接restet键3-10次后此版就可运行,并能启动进入bios,设置bios保存重启后,没有故障;但是断电后再开现象就依然是上面的表现!目前已更换io:w83627f-aw!

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。请各位指教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重点查FF时的BIOS脚位信号

一:查22脚的CE信号-----看CPU是否选中了BIOS
二:查24脚的OE信号-----看是不是总线故障,,南桥或者IO
三:常见的问题是不是板上电容是否起泡,CPU座是不是太脏
等,仅是参考!

网友:
一共有4个电容鼓包,都已经更换,io芯片也更换;除了bios没有一样的,没动!

网友:
用天那水洗一下CPU座试一下.

网友:
断电后再开现象就依然是上面的表现
以此推断,你的主板还存在CMOS不保存现象,多次复位开机,说明复位有不同步问题,个人认为南桥有问题

网友:
更换门电路,清洗南桥,加焊或更换南桥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