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故障

楼主(2008-10-14):
一块精英主板 VIA芯片大板不支持CYD  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上老CY2.4的时候 必须把跳线跳到133的外频才能开机 但是开机后提示BIOS出错 插入A盘引导  跳线到100外频 诊断卡显示主板不走码 请教各位老大指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种情况要注意100的外频不跑,是不是跳线太脏的原因,还有CPU坐的原因,应仔细清洗
至于跑BIOS出错的问题,可以重刷BIOS试一下,或者换根内存看看

网友:
跳线没撒问题 CPU座是有点不太干净 内存换了好几跟了 呵呵  会不会是主板哪个芯片有问题引起不跑100外频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