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I915ME主板点不亮

楼主(2008-10-14):
GA-8I915ME主板点不亮,更换了一个DO9、K3918是用K3919代替的,用了2次又烧了。又点不亮了,请大家帮忙一下,是什么原因。谢谢!

网友(2009-05-26):
不能代
3918和3919是一对上下管

网友:
是不是CPU供电那边的管子啊!短路的话你把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,或者看下有没电阻烧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