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TX电源上的滤波电容标称wv和市面上标v电压是一样的吗?

楼主(2008-10-14):
例如长城P4电容原配的两颗滤波电容是200wv 330uf    ,先马的超影降温电源原配的两颗滤波电容是200wv 680uf      ,但市面上常见的滤波电容都是标200V 330uf  和 200V 680uf  请问电压标wv和标v的滤波电容是一样的吗?

网友:
一样的,只要是同V和UF的都通用

网友:
那就好,谢谢喔尼回复。

网友A:
今天买330uF\220V的电容没买到!买了几个220uF的~250V的修电视机用的~妈的要了我2.5元一个!,装上一样的用~!正在测试稳定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250V是指最大可承受电压,200V的用250V当然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会吧,一个电容2.5元,那不是抢钱吗?电容卖这个价做维修得赔死钱。有时主板换CPU供电电容,一换近十个,那不是要几十块?那大家搞维修真得饿死了。

网友:
没办法在我们这个小县城什么都贵!2.5元是便宜的!,前天买RS232接头,一个5元!真黑!有空还得上网上多买点配件回来用!加上快递都合适!

网友:
不过这种电容用的很少呀~一个电源只用两个!

网友:
我去家乡人拿货更贵,要的数量小,所以就将就了。
10V2200UF黑金刚1元.
16V 2200UF 日化1.5 元
10V1000UF 黑金刚0.8 元
250v 330uf红宝石 3元

图片在这里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72609-1-1.html

有人说是假货,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判断的。

网友:
晕,2.5元还叫贵?偶们这儿330Uf/250V 5元一个.

网友:
对:2.5一个电容不算贵,我去买一个2N60你知道要多少钱啊?7块钱哦!呵呵,比起你那个还贵三倍都不止哦

网友:
2.5一个不算贵,我们这里要5元呢,要是用多了还是在淘宝上买吧

网友:
代换只能大不能小,2。5元不算贵

网友:
我在淘宝上欣欣那里买过,
70N03 1元
3300UF 16V  0.25元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今天买330uF\220V的电容没买到!买了几个220uF的~250V的修电视机用的~妈的要了我2.5元一个!,装上一样的用~!正在测试稳定性!

电视机上用的只有85度色,电脑上的要用105度的色

网友(2008-11-15):
引用 网友C:

电视机上用的只有85度色,电脑上的要用105度的色

没见得啊,很多电脑都是用85度的呢,特别是电源300V的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