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一下PCI3000维修7200.7心得!

楼主(2008-10-15):
鉴于目前市面ST硬盘占有量最高说下小弟不才说说维修ST中7200.7的维修心得。
其实ST的掌握了技巧是最好修的(就是网上说的只要有一个头是好的,转换器工作正常)就可以修出来。
首先看电路板是否完整接着u做电路板与盘体接触点a清洁,然后通电看COM信息。

大多数我们维修的是报4347错,只读(同时报4347),规律坏道(磁头损坏或者老化)。
如果是前2问题小弟我是直接做F级维修,为什么呢?因为通常7200.7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用XLY的通病修复或者指令修复大多数情况还是会出现坏道或者色块,到还不如直接做F级来的完整。
   如果需要砍头就要分几种,砍0头这个网上已经有完整的介绍就是写ROM,加LDR做SF。砍高位头这个最好砍修改SN做SF就搞定,这2个最简单相信大多数朋友已经掌握了,下面说说各版本砍中间头就是K头的做法。
   如果待修盘版本是X.5X版本号的可以直接在T级下用K(小写)砍掉任意中间头,ST说明上说得很清楚,比如我们拿一个120G的7200.7的盘头是0,1,2需要砍中间头可以用K1,21关掉1头留0,2头成80G。K后面的1是需要关掉的磁头,后面的21是关掉1头后的型号,21就是80G的型号,最后我们可以修改一个80G2个头的SN做SF了。
  如果是x.0x的版本怎么办呢?很简单我们可以先用版本号是x.5x的LDRF级引导到T级,再用K指令关掉中间头然后修改SN做SF直到做完。
在说说我们做完SF后需要会写ATA,如果我们做F级维修如果正常完成后不要断电直接用灯泡回写加载F级的LDR回写ATA,速度是很快的10来秒就写完了。

    如果各位有更好的方法还请指教!

网友:
多谢LZ,我一般是用XLY来修ST的,主要是易学啊,加上点指令就能修了.

网友:
非常精彩

楼主若能把砍0头的方法也介绍一下就更好了